[原创] 数字后端LVS出现incorrect nets错误,急求指点!!

楼主(2018-08-08):
数字版图做lvs时出现如上所示错误,经检查clk作为输入端,已经连接到反相器版图的栅上了,在ICC中,clk 也已连接到反相器的pin上了。

calibreICC中的连接关系是对应的,但是LVS就是会报错。

网友:
看起来像是layout 里有open, 可以用icc verify 一下connection , 单独check clk 这条net ,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09-25):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导入calibre时的map文件出错了

网友(2023-03-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导入calibre时的map文件出错了

楼主可以细说吗?我也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