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帮忙解决一下图片中的问题

楼主(2018-08-08):
请哪位专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多谢。总是在插入另外一个图形的时候就会这样。

问题

问题

网友:
等我有信元了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弄得还要花信元才能看~麻烦您给看看,谢谢。

网友:
对你版图造成影响了吗?如果不影响建议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强迫症,出现这么多的warning很不舒服,嘿嘿~
-我看到help文档中的解决方案,this message indicates that a library specified in refLibList file does not exist.
Check that this library is defined in cds.lib file,and that it exists in the location speciflied in cds.lib.
这个refLibList是什么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reference library list 参考库目录,就是一些基本库和pdk库吧,

网友:
pdk库的路径不对,你复制PDK库的路径试试能不能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去看了一下我这边调用的时候没产生那么多warning,坐等大神们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我想问一下,这个cds.lib与lib.def之间的关系,看help文档有点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