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用脚本修setup和hold的问题

楼主(2018-08-09):
本人新手,请教各位老师。所谓后端PR用脚本修SEtUP和HOLD是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把手动修的过程写成脚本。但是每个错误要插的buffer和delay位置和大小都不同同,脚本要怎么处理呀。 本人比较小白,谢谢各位

网友:
buffer的位置根据插入目标pin的位置决定,简单来说直接放在目标pin旁边就好了,让工具自己去legalize。pin的位置可以由attribute/property取得,delay的话根据以往经验或者现design中的数值估算就好,注意不同corner间delay的变化就行。

可以关注我的知乎专栏:https://zhuanlan.zhihu.com/c_149714285
定期将有后端基础知识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关注您专栏很久啦。 亲自解答很激动啊。。。

    因为我比较小白,您上面说的能举个具体例子吗,我还不是很理解。十分感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ICC2为例,假设想要修一条hold,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至少2个:pin_name和slack。那么粗糙地实现起来就这样:
1. 事先定义以下两个变量:
    set buf_ref "xxx"     ;#要插入的buf/delay cell的ref_name
    set buf_delay "yyy" ;#要插入的buf/delay cell的估算delay值
2. 通过pin_name得到pin位置(左下坐标)
    set pin_location [lindex [get_attribute [get_pins $pin_name] bbox] 0]
3. 计算需要插入的buffer数量
    set buf_cnt [expr round($slack / $buf_delay)] ;四舍五入,也可直接舍弃小数部分或不足1的部分+1,看自己想怎么处理了
4. 插入cell

    set inserted_cells [add_buffer  -lib_cell $buf_ref  -no_of_cells $buf_cnt  $pin_name -new_net_names $preferred_net_prefix -new_cell_names $preferred_cell_prefix]
5. 放置插入的cell

    set_attribute -objects $inserted_cells
-name origin -value $pin_location

set_attribute -objects $inserted_cells
-name physical_status -value legalize_only
6. legalize
    place_eco_cells -legalize_only

对于有很多条hold,foreach就好了。这种方法需要有hold enpoint + slack的信息,至于这个怎么得到,办法比较多,楼主思考思考吧。
除此之外,上面的方法没有解决重复path的问题,也没有在修hold之前check setup的margin,更没有考虑margin不够的情况。不过整体思路就是这样,具体细节楼主努力完善吧。
# BTW,以上代码没有经过实际验证,因此可能有语法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不错,我来试试

网友C(2021-03-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ICC2为例,假设想要修一条hold,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至少2个:pin_name和slack。那么 ...

你好,如果通过PT fix_eco_timing,吐出脚本,然后ICC2实现,这种方法是不是会影响到setup viola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如果通过PT fix_eco_timing,吐出脚本,然后ICC2实现,这种方法是不是会影响到setup violation?
...

工具的自动ECO一般都会尽量避免破坏timing的情况,大多数公司正常的ECO流程也是你说的这种方法走的,没太必要担心。前提条件是PT能够在修setup的时候看到最差的hold情况,加上physical aware的ECO,对setup的破坏比较小。
当让物理情况比较特殊导致绕线有些问题或者某些先进工艺下绕线影响很大的情况确实容易导致setup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的自动ECO一般都会尽量避免破坏timing的情况,大多数公司正常的ECO流程也是你说的这种方法走的,没太 ...

感谢您的详细解答,我想知道,hold 、setup 都有violation的情况下,这个fix_eco_timing 怎么设置比较好?我是一开始通过sice_cell、insert_buffer单独修hold,hold是能修好,但是setup会差很多。这时候需要再修一下setup吗,那hold会不会又差了?具体该怎么修呢?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ICC2为例,假设想要修一条hold,我们需要知道的信息至少2个:pin_name和slack。那么 ...

您好,一直有关注您,请问,上面的方法没有解决重复path的问题,指的是什么?我看脚本是在不同的endpoint前插buf,没有重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的自动ECO一般都会尽量避免破坏timing的情况,大多数公司正常的ECO流程也是你说的这种方法走的,没太 ...

您好,当让物理情况比较特殊导致绕线有些问题或者某些先进工艺下绕线影响很大的情况确实容易导致setup出现问题。
这个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吗?不太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