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uvm中void'(uvm_config_db#(int)::get())的voi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8-09):
请教uvm有的语句是 if(!uvm_config_db#(virtual ubus_if)::get))  有的是void‘(!uvm_config_db#(virtual ubus_if)::get))    有什么区别  void‘是什么意义

网友:
void 表示不考虑返回值

网友:
本来config_db函数是有返回值用于表示该函数的操作是否成功的,加上void以后,可以认为该函数没有返回值。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具体使用可以参考软件编程C语言,意义差不多。

网友:
对于有返回值的函数加上void’操作符的意思就是告诉仿真器这个函数虽然有返回值,但是我不需要这个返回值。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加上void',加上这个的唯一好处就在于你可以让仿真器闭嘴:本来函数有返回值,但是你不使用,这时候仿真器会抛出警告。加上void'可以关闭这个警告,让仿真log更干净点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感谢!

网友(2022-02-04):
void'(xxx)就是把返回值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