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哪位大神教教如何读encounter的timing report

楼主(2018-08-09):
请问哪位大神教教如何读encounter的timing report ,看得有点晕。哪个点是起点哪个点是终点。
为什么path#是一条clock,  而endpoint 和startpoint 是接到D端和其他普通port的路径呢。
我修setup 和hold timing 是去改变datapath上的快慢不是去改变clock 的快慢咯
不好意思,本人新手。。老师们多包涵

楼主:
还有如何能在encounter 工具中点亮某一条path 或者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人教你嘛?

楼主:
目前还在学习。。各位老师能教一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
encounter和ICC的时序报告不太一样,ICC分两个,一个arrival time一个reauired time,encounter中只有arrival time的路径,表头位置有slack信息

楼主:
目前基本的修setup和hold 我可以搞定,但还没遇到什么特别复杂的,所以想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系统学习的

网友(2018-12-11):
回复 网友A:

   厉害了 会修就可以了,我都还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