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out类型端口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8-08-09):
在一个仿真工程里放了A,B两个FPGA芯片 ,两个FPGA芯片都有inout端口,把两个芯片的inout端口直接连接起来仿真是否可以?现在modelsim 仿真出问题,A芯片的 inout是输出,B芯片的inout是输入,但数据不能从 A传到B ?

网友:
最好定义一个wire去连接,可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控制好两边的三态门开关,用wire连接没有问题!PS:最好加一个pullup!

网友:
可以的,注意I/O切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