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很普通的画法为什么么会漏电?(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8-08-10):
如上图所示,本次设计采用的是上华40V的工艺,黄色的是Nwell,紫色的是高压nwell.电路中器件的I40反相器(图一)在做EMMI后结果显示漏电(图四),图二为器件参数,PMOS和nmos均打折了,对应的版图如图三画红色圈所示。我感觉就很奇怪,为什么I40前面和后面的反相器都不漏电,就它漏电。求大神能分析一下漏电的原因。谢谢!

网友:
感觉是类似闩锁效应,w=50,m=8,这是驱动级的管子,不知道你p环n环是怎么布置的,宽度距离是多少,从版图上看视乎孔也不多

网友:
应该把I40做驱动管类型处理,而不是普通门电路画法

网友:
就是普通的画才有问题

网友:
这个pmos的totalwidth=400um,fingers=10,那么fingerwidth=40,一般的latchup规则要求是35um以内必须要有sub pickup,况且这个pmos是power mos的前级驱动,一个sub ring是不能少的

网友:
你这个pmos管的fingerwidth是40um,而且你没有ntap ring,很明显违反了latchup规则,一般在35um范围内必须有sub pickup

楼主:
请问那像这种驱动级的管子应该怎么画?

网友:
围一圈ntap

网友:
漏电的是NMOS还是PMOS,楼主能在图3标注一下哪个是N哪个是P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漏电的是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