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serdes 在 ATE 上 都测试哪些 测试项 ?

楼主(2018-08-10):
请问  高速serdes 在 ATE 上 都测试哪些 测试项 ?

网友(2019-01-10):
成本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当然是能测什么都测

网友(2019-11-22):
一般只是功能性验证,保证内部环路跑一遍。当然还要考虑寄存器链路测试。

网友(2020-12-30):
模拟和数字部分分开测,环回如果可以也需要测。

网友(2021-03-10):
有测试文档吗?

网友(2021-12-01):
如果你自己家就有RX和TX就最好了,TX发数据(比如PRBS),RX接收数据,直接可以看误码率。我之前公司就是这么测试的。当然我们单芯片内部也会有全速的b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