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pice cdl网表导入标准单元库 尺寸不对

楼主(2018-08-10):
按照  “ic614 virtuoso cdl网表转schematic原理图(N2S)的帮助文档”  想导入一个标准单元库(文档连接:http://bbs.eetop.cn/thread-358413-1-1.html

在IC616上走完所有流程之后,库已经导入了,但是发现其中的尺寸不对
网表尺寸:
mX g7 MXNA1 net 138 A VSS VSS N12 L=1.3e-07 W=8.4e-07

导入后原理图显示尺寸:
w=0.84 l:130n fingers:1 m:1

但实际参数中w=100u,这是smic.11工艺的极限,这里是一个可疑点

spiceIn.log文件提示:
                CDF parameter not found for 'L'. User property will be cretated

Created propName='L'; propType='float'; propVal='0.13'.

CDF Type is 'string' and the value given in netlist is 'float' - hence converting to 'string'

In CDF...
Created propName='w'; propType='string'; propVal='0.84'.

我的dev.map文件:
-- Device Mapping file generated from SpiceIn GUI
devSelect := pfet p12

propMap := W w

addProp := model pch

devSelect := nfet n12

propMap := W w

addProp := model nch

devSelect := diode ndio12

现在我的想法是:
网表中大写的W和L是不能被识别的,其中我将W改为了小写的w,log文件就报“not found for ‘W’ ”,只是报找不到‘L’,即w被识别了,但是其中的数值没有被正确地处理,根据log文件的提示,就是说那数值类型有冲突,强制把float型转换成string型之后就丢失单位了。
本应该是0.84um的,现在原理图显示0.84m,实际参数中取了最大值100um。

请问各位大神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的想法”那一段,“log文件就报”改为“log文件就不报”

网友A:
网表里的数据是float,器件cdf的类型是string,可能是这个问题;
试试把cdl类型改成spice导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cdl格式怎么转成spice格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导入cdl,导出spice

网友:
库已经导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cdl导入的尺寸不对啦,再导出spice也是错的spic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导入了,但是尺寸不对,跑LVS验证的时候,一大堆管子的参数要改。版图时没问题的,就是原理图这边的出了问题。

网友:
我导入的时候遇到了不同电压的管子全部转为一种,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device map没写对,"device to map"不要用下拉菜单里面的nfet、pfet,网表里是什么就自己敲进去什么,"mapped to"写p12、n12没问题,"user prop mapping" 前者的w、l大小写照抄网表里的,后者w、l大小写去看p12、n12的CDF,最后大概是这样: w w l l

网友(2018-12-0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MOS管尺寸识别总是出错,总是将“1u” map 到“1”。

网友E(2019-01-24):
netlist language选择hspice就对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8-17):
引用 网友E:
netlist language选择hspice就对了

请问log文件报错,提示import failed,但是没有说明原因,device map是自己手写的,请问应该检查哪里的问题呢?非常感谢!

网友F(2019-10-10):
楼主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导入后N/PMOS尺寸都变成最小的W和L了,这个该如何处理呢?求赐教!!

网友G(2019-12-26):
*
.GLOBAL VDD VSS
*.SCALE METER
.OPTION SCALE 1e-6
可以尝试在cdl中添加这三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导入后N/PMOS尺寸都变成最小的W和L了,这个该如何处理呢?求赐 ...

在cdl的第一行加上*没错你没看错就是第一行只是星号
然后要完全import结束后才能看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cdl的第一行加上*没错你没看错就是第一行只是星号
然后要完全import结束后才能看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H(2020-03-21):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导入后N/PMOS尺寸都变成最小的W和L了,这个该如何处理呢?求赐 ...

解决了吗

网友(2020-05-21):
引用 网友H:
解决了吗

解决了吧,谢谢楼主

网友(2020-07-09):
本以为这个Spice的工具会好用方便,怎么一看还是这么多问题

网友(2020-09-13):
引用 网友G:
*
.GLOBAL VDD VSS
*.SCALE METER

你这句话加上还是有点效果的,谢谢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G:
*
.GLOBAL VDD VSS
*.SCALE METER

按此方法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G:
*
.GLOBAL VDD VSS
*.SCALE METER

今天CDL in的时候单位都变成了mM,多加个.OPTION SCALE 1e-6 进去确实好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07-28):
删掉  * .option scale=1 和  *.scale meter 这两行就可以了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导入后N/PMOS尺寸都变成最小的W和L了,这个该如何处理呢?求赐 ...

我将w改为wf之后就识别成功了,而且L也要改为小写的l,具体要看cdf中对于参数的定义是如何的,根据cdf去更改sp文件中的相对应的参数名称,同时因为我导入的是数字单元,每个管子都是finger=1的,所以更改w为wf并不影响total width;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G:
*
.GLOBAL VDD VSS
*.SCALE METER

可用 强啊

网友I(2023-12-16):
重点是要搞对 mapping , User Prop Mapping 这个栏目要分别填入: CDL参数1名称 CDF对应参数1名称 CDL参数2名称 CDF对应参数2名称 。。。。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I:
重点是要搞对 mapping , User Prop Mapping 这个栏目要分别填入: CDL参数1名称 CDF对应参数1名称 CDL参 ...

但是你导入的W和CDL里面的尺寸也不一样啊,这个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I:
重点是要搞对 mapping , User Prop Mapping 这个栏目要分别填入: CDL参数1名称 CDF对应参数1名称 CDL参 ...

这个map文件说实话没什么用,严格按照cadence规则写的PDK能用,但是对于乱写的PDK,系统总是被不知道哪里的函数给重新覆盖掉,还是修改网表好用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A:
网表里的数据是float,器件cdf的类型是string,可能是这个问题;
试试把cdl类型改成spice导入 ...

这个是对的,不选CDL,选Hspice就能正常导入尺寸

网友(2025-09-02):
引用 网友G:
*
.GLOBAL VDD VSS
*.SCALE METER

牛的   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