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lvds发射器的问题!请做过的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8-08-10):
输入到lvds发射器的信号是时断时续的,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数据。所以在输出数据时,怎样告诉FPGA现在有数据要接收,和现在没有数据了不用接收?

网友:
就没有start和stop信号??你这个协议数字怎么定义的??

楼主:
我想整个start和stop或者输出一个valid信号,valid高,fpga接收;valid低,fpga不接收……可行吗?
我这个lvds是模拟电路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整个start和stop或者输出一个valid信号,valid高,fpga接收;valid低,fpga不接收……可行吗?
我这个lvds是模拟电路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数字做解码比较合适吧,不然模拟做有点复杂吧

网友(2023-11-13):
会有时钟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