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erarchical Flow

楼主(2018-08-10):
有哪位大神会Hierarchical Flow的?这几天看innovus UG,有点儿乱,没头绪! 想问问,除了UG,有没有其他的推荐书籍???
另外有个问题,我的core 顶层只有一个逻辑module(他下面子module倒是有20多个),但我只能对上层的core 逻辑定义partition,对他的子module定义不了!    是不是我这个设计就只能使用flatten flow了?不能使用Hierarchical Flow?

###设计比较大,执行时间很长,又占内存,所以考虑Hierarchical Flow!!(但这个流程没经验~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2018-09-17):
这个应该是看你definePartition设了那些hinst吧?你设置它下面的子module,难道还不能par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