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MS混仿的问题

楼主(2018-08-10):
ncelab: *E,CUVNCM (./netlist.vams,39|70):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trical, and an output port of discrete discipline logic, at instance adc_0807.I20.
counter_0810 I0 (.con( con ), .out( net4 ), .clk( clk ), .en( net01 ), .nrst( nrst ));
ncelab: *E,CUVNCM (./netlist.vams,41|52):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trical, and an output port of discrete discipline logic, at instance adc_0807.I0.
counter_0810 I0 (.con( con ), .out( net4 ), .clk( clk ), .en( net01 ), .nrst( nrst ));
ncelab: *E,CUVNCM (./netlist.vams,41|66): No connection module found:Need an input port of continuous discipline electrical, and an output port of discrete discipline logic, at instance adc_0807.I0.
counter_0810 I0 (.con( con ), .out( net4 ), .clk( clk ), .en( net01 ), .nrst( nrst ));

网友A:
在IUS的目錄下面有個connect_lib的庫,添加到lib manager里,然後在ADE里設置一下connect rule就好了。

网友:
看起来是库没有加全导致的

网友(2020-11-16):
是的,二楼正解

网友(2024-09-05):
引用 网友A:
在IUS的目錄下面有個connect_lib的庫,添加到lib manager里,然後在ADE里設置一下connect rule就好了。 ...

mark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