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c语言的循环转成verilog?

楼主(2018-08-11):
例如有如下c代码:int acc(int a)
int s=0;
for(i=0;i<a;i++)
{
    s+=i;
}
return s;

怎么用时序逻辑描述?组合逻辑呢?
这是某IC公司的一道笔试题,考察硬件思维,答案肯定不唯一,希望各位大佬们能够集思广益,从PPA方面分析一下。
小白在此谢过!

网友:
参见 Xilinx Vivado HLS,利用这个平台可以自动将c 、c++、 systemc 代码转换成verilog 和 vhdl 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不只是单纯的c转verilog。这个是笔试题,问怎么用时序和组合逻辑实现,并画出电路图。应该是要用硬件的思维,希望大家一起集思广益,有哪些实现方案?

网友:
1.时序逻辑你可以把i想象成clock,每一个clock累加一次
2.组合逻辑你可以把i想象成一个加法单元,最后若干个串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样想,但是这里循环次数是由输入控制的,不符合Verilog语法。定义parameter可以解决,但是不符合题意。一样的输入得到一样的输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如A是四位,则做一个加法器,然后用clock将结果存到四位寄存器。然后输出就是四位寄存器四位寄存器同时和A做判断,当等于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组合电路)关掉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或许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输入a控制了循环次数,您在这里将加法器结果用来控制时钟,应该是想累加和到a之后停止吧,实际是需要自加a次。其实一种思路是这个循环实际是一个高斯求和,结果是a(a-1)/2。除法移位就可以了,我只是不清楚这里的乘法怎么处理,不知道能不能直接assign。我也是不太理解出题官的考察思路。

网友:
做法太多了,可以用时序电路,也可以直接用组合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是我没有搞清楚。
用加法器,然后用clock将结果存到寄存器,然后将寄存器的输出接到加法器的一段口。
加法器另一端为1,然后做个计数器,技术到a ,就将寄存器的clock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