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WNS TNS的关系?

楼主(2018-08-11):
最近在时序这块有点疑惑,想来请教下大家。在VIVADO中是分为WNS TNS WHS THS,而在QUARTUS中setup和hold都是Slack和End point TNS,两者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拿Slack和End point TNS举例吧。Slack指的是最差的路径上的负裕值,而End point TNS指的是所有的负裕值的和吗?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发现,比如,Slack是-0.378,End point TNS是-4.801,但是我对这个钟去report timing的时候,却报出了几十上百条违例,累加和明显大于-4.801啊,所以我就不理解了,这Slack和End point TNS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求教,真心。

时序报告,可以看到Slack和End point TNS。

report timing可以看到,存在几十上百条,累加值明显大于End point TNS了,不太理解啊,真心求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恳请对小弟指点指点。

楼主:
我的理解是,End point TNS,某end point可能对应好多条违例,然后工具在每个end point上取了最差的值,虽然可能有不同的from node对应这个to node,然后将这些值相加就得到了End point TNS。

网友(2021-08-04):
三年后发现你这个贴子,一模一样的情况和疑问,我试验出来的结果就是TNS不是所有违例之和,而是到每个Endpoint最差路径违例的和,就相当于它是把-max_path的结果加起来,不会加-nworst。包括summary报告里的violation path的数量也是这样,并不是所有的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