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DDR2读写错误

楼主(2018-08-12):
芯片是spartan6,调用官方的ip核,用状态机来控制时序接口选择的是两个64bit的接口,一个控制读,一个控制写
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把4组灯型数据逐一存放进ddr2,再逐一读取出来,用led显示
一次就存入一个64bit数据,一次也只读取一个64bit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存入的是4个数据,读取的也是4个数据

但存入的数据与设置的数据有差,只有第二组和第四组数据正确显示
xilinx的说明文件也读了,觉得时序应该是正确的
我把工程上传,希望能有大牛帮忙解答

楼主:
写状态机

读状态机

楼主:
灯型数据输入

楼主:
有大佬能给解决一下不

网友:
Never tried. useful info

网友:
It seems that timing issue, do you check timing performa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做时序仿真,用chipscope捕捉了信号发现的问题是,ddr2的读写地址变化都正确,写地址进行了4次操作,读地址也进行了4次操作
但是4组数据中只有第二组和第四组是正确的,其余的像是被覆盖了,第二组数据会连续出现两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I am a newbie. It's my first time to use ddr2 sdram.  I really encounter a lot of problems.

网友:
你可以观察一下错误的数据是什么样子?是和前一个地址的数据一样还是某一位数据有问题,还是只有高8位或者第八位有问题,还是全是错的数据没有规律。说到底肯定是不满足时序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时序问题,需要看看数据到底是怎么不一样!

网友:
你这个现象应该是DDR2总线控制出现了问题,原因是你写的时候给的命令地址不对。
    根据手册ug388的51页表中位宽与选址的关系,pX_cmd_addr[2:0] = 3'b000,而你操作的地址每次递增4,这个地址递增后在控制器内部会被忽略,把第二次操作的数据覆盖到第一次操作的地址上。
    你把c3_pX_cmd_byte_addr的递增值修改成8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