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w power:请问header 与footer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08-12):
求大神指教

网友:
header用pmos 控制VDD的关断,footer用nmos 控制VSS的关断

网友:
2楼正解,但是一般用head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指的是pmos和nmos性能的优缺点,是什么决定了现在多用head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啊,power gating 的初衷就是用来关断电源,节省功耗,你用nmos关断vss,但vdd还在供电,不能保证其他的cell和节点不漏电,这样的话vdd就会有能量消耗,但如果你用pmos直接把vdd关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就相当于把供水的总闸关了,水龙头坏了也不会漏水了)。这是我的一点理解,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具体到NMOS和PMOS的优缺点,我觉得是这些:
         NMOS is leakier than PMOS
         NMOS application designs are more sensitive to ground noise
         MOS has lower drive current than NMOS of a same size
         NMOS wafer Cost more than 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