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确定STD库中每个cell的slack信息

楼主(2018-08-13):
请问各位老师,一套新的STD库,我如何知道每个delay 和BUFFER可以加快或者延时多少slack,是看.lib里的查值表嘛?但查值表不知道该选哪个?

谢谢老师们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按 innouvs的lisense情况,就是买了这套工具的哪几个lis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以查看foundary给的std  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datasheet, 以buffer为例,分为两部分,intrinsic dalay 是自身dalay . 还有一个Kload(ns/pf)这个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