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viwe文件生成error

楼主(2018-08-13):
pex运行完成,并生成netlist文件,但是在转化为calibreview文件时,出现error。
calibreview 配置如上。

error提示

error提示

error如上所示。
jazz pdk对应的配置。

网友:
你该换手机了

网友(2018-09-29):
回复 楼主:

   我们也是JAZZ用户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将 system.lib 中的 "$(inst_root_with:tools/dfII/bin/virtuoso)”       更改成你的cadence IC 实际的地址。  比如  /edatools/cadence/IC6xxx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