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模混合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8-08-13):
VCS综合之后得到的.spi网表,怎么拿来和模拟模块一起仿真。能否用Hspice仿真方式来跑?这和网上的数模混合仿真教程不一样啊,因为没有Verilog文件。有没有懂这方面的大神指点指点,或者有教程也可以。在线等!!!谢谢

网友:
用.spi跟模拟电路跑仿真就不是混仿了。。。。按模拟电路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想用HSPICE方法仿真,,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include 数字的网表到模拟网表。。

网友:
只要你tb搭对了,就没问题

网友:
有spi直接做模拟仿真不就ok了吗,还做什么混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