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出没有使用的文件(模块)

楼主(2018-08-13):
问题是这样的:
我有1个verilog文件列表,并且知道模块的名字,想找出那些文件(模块)不在顶层模块覆盖的层次里,怎么搞?
隐约记得啥工具会报出这种没使用的文件(模块)来,但就是试不出来。
请教各位了!

网友:
verdi即可,使用verdi -f 你的文件列表 -top 你的顶层,只要在顶层覆盖的层次就可以列出来,不覆盖的,就独立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便跑个工具就可以看到使用了那些,然后排除法(DC,VCS)!或者把现有的放在列表里面,然后diff一下 就出来呗!

网友:
用verdi设置好TOP,然后打开,从模块树上就能看出来了,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