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手动插delay cell找不到的疑问

楼主(2018-08-13):
Encounter 或 innovus 中手动插入delay cell .  打开timing --> interactive ECO--> add repeater

在new cell 的列表里都是buffer ,为什么选不到delay , 还是说在其他地方

谢谢各位

楼主:
吃的lib 里是有delay cell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flow里是否将delay cell禁用了,你没有leader嘛?感觉在自学

网友:
你在setup.tcl中,找到你要fixhold用的delay cell,选一个合适的copy到new cell中,apply就可以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在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