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Encounter 手动插delay

楼主(2018-08-13):
Encounter 或 innovus 中手动插入delay cell .  打开timing --> interactive ECO--> add repeater

在new cell 的列表里都是buffer ,为什么选不到delay , 还是说在其他地方

谢谢各位

网友:
你这是完全自学吗?没人教你吗

楼主:
不是的,因为设计偏模拟,但有些模块可以用数字PR做,所以就没有专门的数字PR工程师,我一起做了。目前流程可以跑通,但由于不专业,有很多问题来向各位请教

楼主:
BTW,这个问题我解了。

网友(2018-09-12):
通过脚本去加更方便 Addrepeater

网友A(2023-08-09):
引用 楼主:
BTW,这个问题我解了。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buf不就可以增加延迟吗

网友(2024-01-1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请问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delay cell被dont use了,设掉后保存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