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漏电的原因?

楼主(2018-08-14):
结果显示这个高压PMOS管漏电,不知道原因,使用的是上华的工艺,本来在PDK库中这种pmos管的沟道是直的,但是这个版图把它画成曲线型的,会不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个电流很大吧,有加SAB吧,图片看不太清楚

网友:
你们高压器件pmos的gate做曲线只是单纯省点面积么?
1.高压器件改变栅极结构形式,会增加风险
2.source和drain 端 接的metal 宽度看着比较细,电流承载能力可能不够
3.有加esd保护么?

网友:
看不清中间有没有加Ntap?

网友:
解决后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
这是低压PMOS源漏压差在5V之内的曲栅画法,NWELL接高压,NWELL和PSUB之间的间距够吗?如果你没有做butting CONT的话那你的ntap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