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里怎么抽abstract?

楼主(2018-08-14):
哪位大神知道IC61里怎么抽abstract?我点Tools____Abstract Generation弹出提示如下:
this version of abstract generator is not actively supported.please use the standalone version of abstract generator(the `abstract` executable)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在SSH界面[...]$  用 abstract 命令可以打开独立的界面

网友(2018-11-15):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SSH界面是哪个界面,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12-02):
在启动目录下 #abstract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