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果一个项目的setup 比较紧,后端工程师需要前端工程师在设计时做些什么

楼主(2018-08-14):
如果一个项目的setup 比较紧,后端PR工程师需要前端工程师在设计时做些什么。
项目有面积,但面积比较狭长,速度又比较高,这种情况后端工程师高考虑些啥?

网友:
跑出结果看看

楼主:
让前端工程师在setup上margin 加的大点有帮助吗

网友:
优化设计啊

网友:
前端不外乎就时优化代码, 后端的可以在place上做点贡献,网表有层次,可以把时序比较紧的模块限制在一定区域内,这样cell的place就靠得很近, 走线短,寄生小,对时序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