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 width does not match instance/terminal width

楼主(2018-08-14):
在使用calibre提参时,执行到calibre view setup这一步,遇到了一个致命问题,问题如下: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这类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我排查了一下原因,可能是总线形式的label的问题,我的版图中有label为:A<1>,A<2>,A<3>,如果我将这些label改为A1,A2,A3,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是问什么呢?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改label解决此类问题呢?

网友(2022-09-06):
引用 楼主:
我排查了一下原因,可能是总线形式的label的问题,我的版图中有label为:A,A,A,如果我将这些label改为A1 ...

想请问下楼主解决了吗?同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看CDL file是不是A<1>,A<2>,A<3>
如果不一样会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