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HDL条件编译的设置

楼主(2018-08-14):
Verilog中条件编译的话可以设置【`ifdef   `else   `endif】通过宏定义来进行,做空模块或者条件编译。那么问题来了,在VHDL中该如何实现类似的功能呢?中午搜索了好久都没见到答案,特来请教下论坛里的同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VHDL不支持条件编译语句,VHDL只能用generate将所有情况都编译一遍,然后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之前查资料的时候,好像也看到了说用generate的方法,个人用惯了Verilog,对于vhdl还是不太习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