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各位展频的相关问题,有空的大神给些指点。感谢~

楼主(2018-08-14):
本人目前在做SSCG (展频) 相关的电路设计,有两个问题想请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二.感谢~

问题1:
请问展频时钟的选取,个人见解,展频时钟如果如果频率越高,相同展频深度下,代表频谱密度越高,对EMI 应该有更好的效果。那请问展频频率是否和PLL 本身带宽有限制关系,如 展频频率应该小于PLL 带宽 2倍或者更高吗?这个如何理解和限制。

问题2:
一般展频有三种方式:向上展频/中间展频/向下展频,请问这三种在应用端有何区别?从原理上将EMI 降低效果应该一样,只是频率变换 范围和typical design 的variation有差异而已,还有其余的差异吗?

感谢~感谢~

网友:
1.  展频使用通常有规范。譬如用在SATA大概是30KHz (频率的变化速率),深度也有限制,例如是~0-5000PPM。发射展频的PLL通常是生成在PLL Loop之内,所以变化率必须远低于Loop BW。
虽然较高的变化率好像效果要好一些(在某一个频率的Dwell Time短些)。

2. 虽然对抗EMI的效果都差不多,但是向下展频比较流行,大概是因为Timing Closure (譬如说是用于SOC 的clock)容易些 (Tssc <= Tn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和解答我的困惑~   此外,请问您在设计SSCG 过程中有加phase compensation 技术吗?这样会不会消耗相位裕度?
   我设计的SSCG 算是宽范围 通用型.所以本身相位裕度就比较tight.
   感谢~

网友:
我没用过Phase compensation 的方法。
不过我认为Phase compensation 应该不影响PLL Phase Margin,但是如果compensation DAC(电流或电压)不准,那就有可能激发PLL loop 的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认为是VCO 在feedback 路径上插入了一条delay path,如果这个delay较大,就代表着系统多了一个极点,会消耗部分phase margin,不过我的design上留的裕度较大,目前看起来影响不大.这种方法在改善jitter上还是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