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放大 delta_Vbe 产生variation 很小的 PTAT电压

楼主(2018-08-15):
为什么不用全差分运放放大delta_Vbe来产生准确度很高的PTAT电压呢?理论上来说,这样产生的PTAT电压随工艺变化应该非常小吧? 大家讨论一下? (由于是电流反馈,可以通过取较大的电阻来消除这一影响?)

电阻取值M欧姆以上

电阻取值M欧姆以上

楼主:
并没有人关注啊

网友:
你打算干什么?
首先放大后的varation跟原来是一样的,并没有变好
其次放大后会引入额外的噪声

另外,bandgap就是把ptat电压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