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封装用户IP(包含网表)

楼主(2018-08-15):
有一个vivado工程,想要封装成IP,其中包含了vivado例化的IP核,也有两个网表(edf/edn)文件,封装成IP后,用synplify综合后,用vivado进行pr,一直报失败,说是原来工程中的两个网表文件已经存在了,我添加了这个封装后的xci文件,这样会有问题。但也不是error,就是impl一直失败。想请教下,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还是说,vivado封装IP不能包含网表文件呢?

楼主:
发现自己发了很多求助帖,有的得到回答了有的没有。也许有一天我知道答案了,会回来自问自答补上,也许以后有人遇到类似问题搜到这个帖子,也算有点参考意义了。

楼主:
包含网表的工程再封装成IP好像不行,奇怪我前天跑成功一次,比特都产生了,后来却成功不了,一直有问题,报问题的地方恰恰是工程里的网表,提示什么网表已存在巴拉巴拉的。今天改变策略了,把工程综合成网表和stub文件,添加到工程里,刚刚跑成功了,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vivado先将配置生成的IP封装成,生成edif文件,主工程如果使用的是SYNPLIFY,用的是只有input/output及模块名的信息,跑综合,也是生成edf文件,最后面将所有的edf/edif文件放在一个工程,即可用vivado跑P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现在是这么做的,之前是把vivado封装的ip,通过stub文件进行synplify综合,在vivado pr时再把xci吃进来,不过在xci中也就是封装的工程中有子模块是edf形式的,因此在主工程中pr时一直遇到impl失败的问题。

楼主:
综合设置:[-mode out_of_context];综合完成之后:[write_verilog -force module_stub.v],生成所需的封装后的文件,较大,会包含IP核,不需要edif和ip核文件,但不够清晰;或者在综合完成之后:[write_edif -force module.edf],生成网表文件,[write_verilog -mode synth_stub -force module_stub.v],生成黑盒文件,综合时加入_stub.v文件即可,PR时加入edf文件。

网友(2018-11-23):
你好  请问一下 我在一个vivado工程中 使用的block design 在这里面调用了一个有差分输入的IP核,然后将这个工程 综合成网表,在别的工程调用这个网表,调用的时候添加了stub.v和edif到新工程中,但是在实现的时候报错 说是网表中的输入时差分的但是顶层连接过来的信号是单端的,可我在xdc中已经约束了差分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stub.v文件里端口信号是不是差分的,确认下端口。约束里约差分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