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ga切换通道后第一次输出值不对?

楼主(2018-08-15):
电压经过四选一MUX,经过PGA,经过adc输出。
如果输入从p<3>切换到p<2>,第一次adc转换,输出码不对,以后的转换是对的,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settling?  不是很正常的吗?

网友:
PGA需要稳定时间吧

网友:
切换完到inp稳定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楼主:
好像跟时间没有关系

如果我切换通道后 延迟2.几us,第一次采样是不对的,第二次是对的;
切换通道后 延迟1.几us,第一次不对,第二次是对的;

楼主:
PGA需要稳定时间吧
引用 网友A:

好像跟时间没有关系

如果我切换通道后 延迟2.几us,第一次采样是不对的,第二次是对的;
切换通道后 延迟1.几us,第一次不对,第二次是对的;

楼主:
切换完到inp稳定还需要一段时间吧
引用 网友B:

好像跟时间没有关系

如果我切换通道后 延迟2.几us,第一次采样是不对的,第二次是对的;
切换通道后 延迟1.几us,第一次不对,第二次是对的;

网友:
是不是建立时间的问题

网友:
如果ADC的pipe里还有旧资料,那要等pipe清干净了才能出正确资料。

楼主:
如果ADC的pipe里还有旧资料,那要等pipe清干净了才能出正确资料。
引用 网友C:

电容型saradc

网友:
切换过程得保证PGA有足够的建立时间,而且这个时间不能处于后级ADC采样吧,必须在转换的过程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