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一下什么是 Nyquist ADC

楼主(2018-08-15):
各位大佬,弄不明白什么是 奈奎斯特ADC?为什么说SAR ADC、Pipeline ADC 、flash ADC属于 Nyquist ADC,是基于什么原理考虑分类的?

楼主:
delta-sigma ADC 属于oversampling ADC ,它的采样频率比 Nyquist 频率高很多,会和Nyquist 联系到一起,SAR ADC怎么会和 Nyquist 频率有关,难道是只要是采样,接近Nyquist频率,就是Nyquist ADC吗?

网友:
顶一下,看看有没有高手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楼主的理解正确,见PE Allen的Slide 第二页。

网友:
2楼理解正确,这个就是相对oversampling来说的,不是一个精确定义的指标。

网友(2022-04-10):
引用 楼主:
delta-sigma ADC 属于oversampling ADC ,它的采样频率比 Nyquist 频率高很多,会和Nyquist 联系到一起,SA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