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之后门级网表如何转为hspice仿真用的.sp文件

楼主(2018-08-15):
现在用DC对电路综合后得到门级网表,但是想用这个网表在hspice中做仿真,该怎么转换呢?如何转换为hspice仿真可用的.sp文件呢?求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v2lvs可以将verilog网表转换成spice网表。
但是你可以直接将verilog读进去做仿真呀,主要是建立的library工艺库要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的verilog是直接的数字电路设计,不是veriloga,这样也可以直接读进去吗?
建立的library库要对应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小白刚入门不太懂,请您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2021-05-20):
引用 网友A:
v2lvs可以将verilog网表转换成spice网表。
但是你可以直接将verilog读进去做仿真呀,主要是建立的library工 ...

您好,我将综合后的网表用v2llvs转换成hspice网表时,PIN的顺序会打乱,导致仿真出错,请问您有遇到过吗?
另外,您提到可以直接吃verilog进去仿真,可否详细讲一下,或者提供一个参考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verilogin导到virtuoso里,前提是你的标准单元库已经导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将综合后的网表用v2llvs转换成hspice网表时,PIN的顺序会打乱,导致仿真出错,请问您有遇到过吗 ...

直接吃verilog 就是混合仿真咯,随便搜索一下怎么样做混合仿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吃verilog 就是混合仿真咯,随便搜索一下怎么样做混合仿真吧

那样仿真可以得到功耗信息吗?
另外我知道了怎么维持pin的顺序了,v2lvs的时候,加个lsr,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样仿真可以得到功耗信息吗?
另外我知道了怎么维持pin的顺序了,v2lvs的时候,加个lsr,就可以了

功耗信息没有办法获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