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上升沿下降沿仿真不正确 ?

楼主(2018-08-16):
如图所示 同一个时钟的 上升沿和下降沿 输出到同一个寄存器q_out,已经满足条件进入了,为何q_out 无法获得d_in1 ,d_1in2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不会在两个always里面给一个寄存器赋值,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网友:
首先,always里,因为是non-blocking,display显示的值是改变之前的值,也就是posedge/negedge时刻的值。所以posedge的值显示的是正确的。但是nededge时pout应该为1,这里却还是0。我很好奇waveform长什么样。
我在edaplayground上做了实验,用vcs和cadence得到一样的结果,甚至icarus也一样
module:
// Code your design here
module test(
  input clk,
  input d1, // always 1
  input d2, // always 0
  output reg p);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p <= d1;
    $display("posedge: p=%0d, d1=%0d", p, d1);
  end

  always @(negedge clk)begin
    p <= d2;
    $display("negedge: p=%0d, d2=%0d", p, d2);
  end
endmodule

结果:
negedge: p=x, d2=0
posedge: p=0, d1=1
negedge: p=1, d2=0
posedge: p=0, d1=1
negedge: p=1, d2=0
posedge: p=0, d1=1
negedge: p=1, d2=0
posedge: p=0, d1=1
negedge: p=1, d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display的posedge和negedge之间还有好几次 posedge 和negedge呢

这个其实需要将waveform贴处理才行!
但是这个写法 确实不对,除非testbench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看太懂

楼主(2018-11-30):
看到这个帖子,还没搞清楚
话说,这个是 xilinx给的仿真例子,难道是xilinx写错了 ?

楼主:
xilinx给的例子,为何会在两个个always里面给同一个寄存器赋值,
是xilinx错了吗 ?欢迎大家 来围观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