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启动找不到字体?

楼主(2018-08-16):
我现在用VNC登录Linux,然后启动virtuoso 就会出现下面的警告,然后virtuoso上的字体就会看不清,有的还会乱码,但是用Xmanager登录Linux,然后启动virtuoso,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按照论坛上的帖子,安装了相应的字体也没有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4-*".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for Help dialog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ext font to present error messages.

楼主:
都没大神 帮帮忙吗?

网友:
用rpm或者yum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装过相应的字体了,还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0dpi  75dpi 都装了的没起作用

网友:
WARNING  影响实际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virtuoso 上面的字都看不清楚了。

楼主:
问题提已经完美解决!安装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和 xorg-x11-fonts-ISO8859-14-100dpi 字体;(安装后问题依然存在)
原因:vncserver默认寻找的X系统的字体路径在/usr/X11R6/lib/X11/fonts/下,但RHEL5却在/usr /share/X11/fonts/下
      解决:
             mkdir /usr/X11R6/lib
             cd /usr/X11R6/lib
             ln -s /usr/share/X11 X11
参考资料:https://www.cnblogs.com/Jtianlin/p/4230527.html

楼主:
解决办法:

(1)安装 xorg-x11-fonts-ISO8859-1-75dpi和 xorg-x11-fonts-ISO8859-14-100dpi 字体;(安装后问题依然存在)
(2)原因:vncserver默认寻找的X系统的字体路径在/usr/X11R6/lib/X11/fonts/下,但是RHEL6.9的字体却在/usr/share/X11/fonts/下。

解决:

mkdir    -p    /usr/X11R6/lib/
cd    /usr/X11R6/lib/
ln    -s    /usr/share/X11/    X11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