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river、monitor发送激励和采数的问题

楼主(2018-08-16):
一般写会在发送和采集激励的时候,你们会写一个while(1)无限循环,然后用一个break跳出吗?drop_objection会不会自动让无限循环跳出呢?

楼主:
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不会用break跳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自动跳出while循环,然后drop_objection吗?

网友:
monitor,driver这些都是无限循环的,drop_objection可以终止这些循环,因为已经跳到下一个phase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while(1)不用跳出,你可以在这个component中不做raise object操作等,其余raise的component drop了objection的时候这个phase自然就结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多谢指教,我想明白了。

网友:
一般driver和monitor里面都没有raise和drop吧,而且用其他的component来控制objection。而且sv里面有forever代替while(1),看着好看一点,哈哈

网友:
phase.raise_objection
...
phase.drop_objection
用上面就可以

网友(2019-03-15):
drop_objection相当于$finish,终止这个phase。break只是跳出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