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objection机制的思考

楼主(2018-08-16):
在uvm的验证平台中,只在sequence或者virtual sequence中raise和drop objection,所有的component都没有raise和drop objection,那么component中的run_phase是怎么启动呢?

楼主:
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所有 component 在被 construct 之後, 會依 uvm phase 依序執行

楼主:
是否是因为sequnce在component(比如在test)中例化,然后在main_phase中启动;然后就可以启动所有component的main_phase。

网友:
是phase先执行,当执行到main_phase(这是一个具体的phase对象,不是component中的phase函数),该对象会遍历UVM tree,并行的执行每个component中的main_phase.其它phase是一样的。
对于run-time phase而言,存在objection机制,objection是phase对象中的一个属性,用于实现phase的同步。 算法大概是:
fork : run
遍历UVM tree 中所有的main_phase函数.(以main phase为例)
join_none
#0;
fork
time_out;
all_objection drop;
jump;
join_any
disable run;
all_objection drop就是说该phase对象中的objection的数量为0了。上面代码解释了为什么要求没有任何延迟的时候raise_objection,因为一旦有延时,下面的fork-join_any就会执行,然后all_objection_drop就满足条件,然后disable了run.

楼主:
回复 网友A:

    run time的pahse如果没有raise objection是无法执行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还有一个被raise的objection没有被drop,此phase就不会结束,所有的component中的此phase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很好奇的是sequence里面没有phase的概念,但是通常还是建议在sequence里面raise和drop objection,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sequence中可以通过starting_phase来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回忆一下你seq.start(sqr),是在什么位置调用的。是不是在某一个component的run-time phase函数里面(通常在main_phase里面)?也就是说seq启动实际是某一个component在执行其phase函数的一部分(这和你在component中用实际是一样的,你可以试试在seq.start(sqr)前面加延迟,结果和你在component的raise前面加延迟一样)。为什么推荐在sequence里面使用raise和drop是因为当激励给完了以后通常就可以认为该阶段应该结束了。  如果你用的default sequence方式,那么调用位置是sequencer里面的start_phase_sequence()。这个函数不在uvm_phase图里面,它的调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当前uvm_phase处于UVM_PHASE_STARTED状态,2.当前遍历到的component是sequencer.满足这两个条件以后,就会调用start_phase_sequence函数,然后启动sequence。(你可以认为start_phase_sequence是sequencer中的回调函数,在每个phase函数执行之前会先执行这个)所以,default sequence就等效在sequencer中raise和drop,还是在component中完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您,我只是在sequence中有raise和drop objection,那么compoent中的main_phase是如何raise、drop objection进行正常运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sequence用了sequencer的phase 指针,张强的书上好像说过。

网友:
component 的运行机制和sequence不同,phase 可以理解为有10位同学,依次答题,1号答完2号答。而每位同学答题何时结束则由手中的稿子决定 这就是sequence。当没有了objection也就是稿子读完了,该下一位同学了。
另外 objection这个概念在uvm1.2中依然存在但是不需要我们去处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不定在component的源码中实现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10楼所有的objection的raise时间点都是在component的run-time phase中进行的。
启动sequence的主要两种方式:start和default sequence.
default sequence在10楼大致解释了。
start方式的话,你可以去看看seq.start()都是在那里调用的。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是在某个component的某个run-time phase函数里面调用的。(非run-time phase由于不消耗仿真时间,所以有没有objection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太厉害了,谢谢~

网友:
compoent的phase启动和不启动和raise,drop没有关系,他是通过uvm树形结构自动依次执行的。raise和drop只是决定在这个phase要不要block住不进行到下一个phase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回答的太详细了,真的要好好看看源码了

网友:
是否用if(!starting_phase =  null)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