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onfig_db传参数

楼主(2018-08-16):
一般都是在component的build_phase中set和get相关的参数,uvm支持在main_phase中使用config_db传参吗? 我试了试,没有get到我想要的参数,各位大神请不吝赐教。

网友:
可能是你的set和get时间没对上,试试在get之前先用config_db()::wait_modified等待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可以在main_phase中用config_db来传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存在时间对不上的问题,我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在main_phase中使用config_db机制

网友:
main_phase支持config_db参数传递,只要你set的时间早于get的时间就能得到想要的值

网友:
可以的 甚至在TB top 里写个initial 都可以 用这个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再试试,可能是时间问题导致参数值没传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一下,确实可以在main_phase中传参数,时间要自己控制好,多谢~

网友:
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config_db,只要你保证set在get之前。uvm是有一个叫resource_pool(资源池)的结构,你写的所有config_db::set都会存到这个结构里面,get实际就是在这个结构里面找想要的东西。
查找的依据就是前三个参数,前两个参数会构成一个叫做scope的属性,第三个参数是name属性,scope和name这两个属性就是用来表示这个资源的,只要这两个属性能对上号,就能从资源池中get到。
另外,前两个参数实际也没有UVM_tree的要求,scope这个属性其实也是string类型。
config_db#(int)::set(component_handle,"string","name",4);
上面资源池送了一个int类型值为4的资源,它的scope其实是:
scope={"component_handle.get_full_name()"."string"};
所以其实第二个参数并没有要求要按照UVM_tree来填。
另外第一个子所以要求是uvm_component句柄类型,这是因为资源的优先级是根据这个来定的,第一个参数所处层次越高,其优先级越高。
书上要求按层次其实是coding style,因为按层次的话,get的时候第一个参数填this,那么第二各参数就不用填了,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