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讯] 电流探头注意事项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8-08-16):
电流探头注意事项和使用方法

示波器探头对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以及正确性至关重要,它是连接被测电路与示波器输入端的电子部件。最简单的探头是连接被测电路与电子示波器输入端的一根导线,复杂的探头由阻容元件和有源器件组成。简单的探头没有采取屏蔽措施很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干扰,而且本身等效电容较大,造成被测电路的负载增加,使被测信号失真。

一. 注意事项:

1.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上的安全注意事项以及探头量程;

2. 钳式电流探头必须将滑块推到底,直到探头显示:“CLOSED”;

3. 每一次测量之前对于有源电流探头需要预热20分钟以上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精确;

4. 每一次测量之后都需要进行探头消磁(Degauss),避免剩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5. 如果需要更高的测量精度,在每次使用前,请使用泰克专用的电流校准夹具进行校正;

6. 注意电流方向:

二. 探头的消磁与平衡

为进行精确的测量,您必须经常对探头进行消磁与平衡调节。消磁可以消除探头铁心内的寄生磁场,否则将造成零点的漂移和测量误差。每次进行消磁后都需要调节探头的零点平衡,消除存在的偏移。在下列各种条件下都需要进行消磁与平衡:

每次打开示波器进行20分钟预热以后;

每当发生过载的时候;

每当探头暴露在强磁场时;

每次发现空载直流偏置非零时。

消磁与平衡调节步骤:

将示波器输入通道设为零参考点。

将探头的输出连接示波器,如果是TCPA系列或者TCP202电流探头,同时使用泰克TDS3000以上型号的示波器,示波器将该通道显示!

刻度设为安培/格。

探头不钳任何导线的情况下,将滑块推到底,直到显示CLOSED。

按DEGAUSS(消磁)按健。

将示波器打到最小刻度,比如1mA/格或10mA/格。调节平衡旋钮,直到波形轨迹线与零点重合。

三. 测量大的直流电流

通过第二根导线反向偏流的方法:增加偏置电流,测量两组导线之间差值,再加上偏置电流

四. 测量小的直流电流

通过增加绕组的方法

文章编辑:北京凡实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fanshice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