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走投无路来请教下calibre2015 license的问题求助兼讨论

楼主(2018-08-16):
【2018-8-22】更新。 修改成功,是patch的问题,详细请看33楼

是按照论坛上ic617+mmsim151+calibre2015全过程的那个帖子装的。
ic617和mmsim装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calibre2015就坑比较多……顺便说一下讨论下经验教训吧……
首先如果服务器是新弄的,你得先装个java1.6.0的包,再把PATH和CLASSPATH设起来。才能把calibre2015解压安装起来。
然后patch和sfk不能放在安装后的。。。/calibre2015/aoi_xxxx/文件夹下,而是应该放在。。。/calibre2015/文件夹下,才能做patch。
最后在64bit的windows系统下产生了license.dat之后,还得手动把SERVER和DAEMON那两行敲上去,完了在aoi_xxx/bin下找到lmgrd程序,把lmgrd -c  .../.../license.dat读进来。

楼主:
好现在出现了我的问题,我应该是能读进这个license文件来:

楼主:
看lmstat应该是license服务器也开起来了?

楼主:
然后.bashrc也写了,license路径也对了无数遍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了,命令行敲calibre -gui一下,也能开起软件来。但一点nmDRC,然后取消读runset,就出现了下面这种情况。 Not licensed suffiently。别的LVS啊RVE啊也开不起来。

楼主:
论坛上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也看了很多了,好像都没有完全符合的。 MAC地址和license路径都没错啊,不知道为何还是有这种错误?

麻烦各位替我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多谢!已经卡了快一个礼拜了,哪位能解救一下……

下面是物理地址:用了005056baba43

楼主:
产生并修改的license文件头几行:

楼主:
bashrc文件中跟calibre相关的内容:

真是卡的生不如死,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错……

楼主:
/etc/hosts 文件

是不是hosts文件里对机器的命名和license 文件里对SERVER的命名有问题?

或者ifconfig里机器叫ens192不叫eth0也有差别?

网友:
哎,新手就是这样,慢慢折腾吧

楼主:
楼上的朋友,麻烦反馈下是否看得到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心累,我外链试一下吧

楼主:
我改完了,麻烦各位大佬再帮忙看一下……

网友:
具体问题不太清楚。我在centos7.5,redhat7.5,centos6.10上面都安装过,没有出什么问题。那么建议楼主确定以下几点:
1、程序确实patch了?如果可以的话请帖一下patch之后显示的内容。
2、patch之后,license是不需要前两行的内容的,直接删除。
3、你的license里面有乱码,确认下生成license的时候填了中文?
然后一般能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atch之后的输出找不到了。我重做了一遍…… 下面是aoi的安装

然后是patch的输出

本来license里没有SERVER和DAEMON那两行,但lmgrd认为没有那两行就等于没说server,服务器开不起来。于是我手动敲了。
license文件里的乱码是因为产生license的windows系统语言是中文吧,那几个乱码其实就是用户两字儿。

网友B:
我用你的网卡号做了个license,你去验证下是否好用。这是几乎所有synopsys的软件都能用的。
把文件后缀改成.dat就好。我没办法验证是否好用,不行再想办法。

回复 楼主:

换个新的license,这个删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我做的这个license不需要lmgrd -c命令。

网友:
Thank you for license.doc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佬!我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license和mac地址绑定的,别人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大佬……我想求助的是mentor的calibre license,您给的是sysnopsys的license……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去...mentor被synopsys收购了....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license几乎所有的synopsys的工具都能用。所以常用的工具用这一个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以为必须得有mentorall_s 和mgc_s 那俩FEATURE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这个还是不行,我怀疑是不是必须把网卡名称从ens192改成eth0,或者我的hosts文件第一行里又localhost和localhost4也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license只需要安装calibre,然后patch。环境变量给出license的路径,别的不需要操作。license不需要修改。环境变量给出server名称和端口号就可以了。
至于网卡名称,我在centos7和redhat7上都安装过,没有做过修改。默认应该是您给出的命名方式,我晚上看下给你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让网管把网卡名称改成eth0之后还是不行,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安装包里的patch不对。

问一下,patch 应该放在 aoi_xxxxxx_版本号 文件夹同级的目录里运行对吧?

反正我只有放在这个位置才能patch, patch会改三个文件, install.ixl/bin下面的libsblf.so\ mgls_asynch\ get_feats

不过这边也很奇怪,真正的mentor home还是aoi_xxxxxx_版本号 文件夹 啊,为什么改平级的install.ixl 文件夹下的东西会完成aoi_xxxxxx_版本号 文件夹 的patch。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一个license确实有问题,这回试一下这个。如果还不行再想别的办法。我看了redhat7的网卡名称,默认的,和redhat6命名方式不同,所以不是网卡名称的原因。
还有,calibre好像没说不能用默认的hostname,但是virtuoso不行。还是改一个hostname吧,在hosts里面加上一条,比如“127.0.0.1:hostname“就好了。
这个license啥都不用改,也不用lmgrd-c命令,直接在环境变量里面指出路径就好。直接启动calibre -gui就行。然后calibre还有一个自己测试的命令,路径记不太清楚了,帮助文档里面有,可以测试所有组件。一个命令搞定。 license.doc (20.13 KB , 下载次数: 77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我再试试看,也得看看自带的帮助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license还是不行,我现在严重怀疑就是patch没做对。先去看看正常patch做完会改动哪些文件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加Q:362421408.我看看

楼主:
成功了!成功了!
结果是patch的问题,比较常见的那个patch文件是这么写的:./sfk rep -yes -pat -bin /5589E557565381ECD00000008B5508/31C0C357565381ECD00000008B5508/ -bin /5589E5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33C0C3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 -bin /415749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33C0C3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 -dir .
但在我这个centOS7下,不能改aoi_xxxxxx_xxxx文件夹下的东西,只能改install.ixl文件夹下的东西,所以不是license产生的问题,而是patch没有做对
能用的patch也是从贵站下载的,http://bbs.eetop.cn/thread-620762-2-1.html 这个链接的17楼,可见patch的命令多了好几个binary,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大佬们解答。

另外对比一下patch不对和patch对了,bash反馈的不同:

patch不对的时候,只会改install.ixl文件夹下的文件,明显有问题,毕竟calibre home是 aoi_xxxxxx_xxxx文件夹
patch做对了,aoi_xxxxxx_xxxx文件夹 下有两个文件:mgcld、mgls_asynch被修改了

现在的lincense里不用加SERVER和DAEMON那两行

网友(2018-10-18):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9-02-15):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   看看你的方法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您解决了吗?我现在奇怪的是拷贝的一个linux虚拟机系统,第一次启动时候把license.dat里面的hostid改成ifconfig -a里面的HWaddr,然后calibre drc和lvs正常启动,然后重启虚拟机之后,这个calibre drc lvs pex都不能启动了,请问一下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我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打开/etc/udev/rules.d文件夹里的70-persistent-net.rules。,应该会看到克隆后的机器里,有两个PCI的网卡信息。一个为eth0,一个为eth1。将eth0的MAC地址几下,将VMware网络的MAC地址改成和eth0一样。

网友F(2019-04-01):
楼主,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用了你的方法不管用,我判断是license有问题,能分享一下license的制作工具么,我得license制作工具运行都没有反应

楼主(2019-05-07):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用了你的方法不管用,我判断是license有问题,能分享一下license的制作工 ...

http://bbs.eetop.cn/thread-620762-2-1.html

我是用这个链接里的patch工具。第17楼有下载。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卧槽   折腾我了几天的问题  终于找到你了
谢谢!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哥,能加个qq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我linux是个小白,完全拿他没办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成功了!成功了!
结果是patch的问题,比较常见的那个patch文件是这么写的:./sfk rep -yes -pat -bin /558 ...

您好,用你说的patch文件,结果文件还是没有修改成功,我已经是在ROOT下运行了,按理说不存在权限的问题,请问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用你说的patch文件,结果文件还是没有修改成功,我已经是在ROOT下运行了,按理说不存在权限的问题 ...

我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您先看看这个文件的权限是不是被莫名其妙限制了吧。
安装文件夹的权限也看一下,可以上网搜搜怎么改一个文件夹和其中子文件夹和文件的权限。root肯定可以随便改任何文件的权限。

我觉得您这个还是找到了要更改的文件,只是没有改成功。

网友(2020-04-05):
引用 楼主:
成功了!成功了!
结果是patch的问题,比较常见的那个patch文件是这么写的:./sfk rep -yes -pat -bin /558 ...

patch怎么操作呢,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了!成功了!
结果是patch的问题,比较常见的那个patch文件是这么写的:./sfk rep -yes -pat -bin /558 ...

33#很赞,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困扰了一天,终于按照你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2020-06-12):
楼主,我跟你一开始一样patch有两个错误,但是我换了你提供的那个patch(cadence的patch)后,还是不对,图片如下,跟我用的是ubuntu有关吗?

网友(2020-11-15):
好贴啊!不能沉底

网友(2020-12-19):
如果本身有license.dat的话,就直接把里面的地址全部替换为你当前的物理地址,记住是全部!全部!全部!总共有将近100处需要替换,建议直接COPY出来到word里面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你的网卡号做了个license,你去验证下是否好用。这是几乎所有synopsys的软件都能用的。
把文件后缀改成 ...

感謝分享!

网友(2021-10-21):
引用 楼主:
然后.bashrc也写了,license路径也对了无数遍了,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了,命令行敲calibre -gui一下,也能开 ...

请问前辈,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啊,困扰好久了。

网友:
求calibre2015, 2019 (ixl 版本)软件资源,哪位大侠有希望能分享

网友(2021-11-29):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大佬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咱们download的应该是同一个虚拟机文件。请问您还记的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我的Java包是1.6.0_41,需要怎么修改才能安装

网友(2022-11-27):
同样是Not licensed suffiently,   一直无解.....

我在怀疑我的路径不对,找找到对应的CSH,有好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