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bol_library

楼主(2018-08-16):
DC综合时,可以不要symbol_library吗?

是不是只有design_vision时才需要它?

网友:
回复 楼主:

symbol_library也叫符号库,主要是使用DC时,表示门电路的原理图
如果你不提供,就会使用generic.sdb(DC自己带有的)中的通用符号库来产生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