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rget_libary和link_libary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8-08-16):
如题?

io pad library 应该放在target_libary还是link_library中?

我如果有ram.lib, 应该放在target_libary还是link_libary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link_library就可以了
link_library是查找reference需要的,包括cell,std cell ,IO, IP等等。
target_library主要是用于优化、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例化的库都要放进reference library.
要逻辑优化的库应该放在target library.
这样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