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eration的实际应用场景?

楼主(2018-08-16):
今天面试问到了Asseration,我的想法是Asseration更适合设计人员写在RTL代码里面,当出BUG之后,设计人员可以定位到设计里面出问题的具体细节。我想知道实际工作中什么时候适合用Asseration什么时候适合用UVM呢?验证人员用Asseration通常做些什么呢?

网友:
assertion可以检查你发的激励是否符合接口协议,也可以用即时断言来检查中断控制的有效性。目前就这用了这么多,欢迎大神补充纠正。

网友:
同上  接口协议检查大量使用到assertion 另外就是FSM的 检查也用,assertion没有写在设计人员代码里,我们自己binding在外面,一样可以用,还不用设计人员操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验证人员工作量好大哦。。。帮设计擦屎擦尿。要是遇到喜欢甩锅的怎么办?

网友:
assertion可以用来写在design里面,尤其是在interface端的协议里面,做一些基本判断。
但是作为sv的四大重要功能之一的assertion,绝不仅仅于此。assertion的重要功能是结合工具做形式验证(formal verification)。对比方针验证的好处是,形式验证是用数学原理证明(具体方法不懂,仅仅用过工具),当他显示prove了,就表示包含各种情况,是一定prove了。比如10位的ecc的逻辑,即便用random test,除非仿真验证里包含了所有情况的输入0-1023,才证明绝无bug。而形式验证会用数学方法证明这个逻辑是正确的,包含所有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仅仅说出了验证人员多会在接口上使用Asseration,现在想来不完整,之前看书说的:assert用于验证,cover用于覆盖率,assume用于形式验证,但是学习的过程中只是了解到了assert和cover。从您的回答中看出您对IC验证有很深的理解,而我仅仅连续学习SV和UVM仅仅两周,可能仅仅算刚刚入门。您自己是否有什么技术博客可供分享学习呢?另外您提到的SV的四大功能又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遇到喜欢甩锅的更要自己做才放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验证思想不对哈,验证的工作是为了确保设计能够满足所需要场景的规格,不是简单帮助设计找BUG,所以验证首先确认理解清楚对应验证对象要作的事情,即规格和需求,然后分解测试点,保证验证的完备性。找BUG只是在进行各个测试点验证的过程当中的顺便作的事情。同时,这个是验证的本质工作,不是帮助谁。

网友:
assertion 对于验证来讲,更大的作用在他的Cover,验证有些场景,通过功能覆盖率不好描述,通过SVA更好描述,这样可以通过SVA的Cover看到验证的完备性。记住,验证的核心工作有两点,一是保证验证完备性,即验证对象工作的场景都需要全部覆盖,不管有没有BUG,都需要证明是对,还是错。二是保证效率,在规定的开发周期完成所有的验证,否则芯片就没有去下一步流片的出口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谨记大佬的教诲!

网友:
都是不错的观点

网友(2019-03-03):
assertion 的引入主要是能缩短验证仿真时间,提高验证效率。有些时候给DUT施加测试激励后,某些功能总是无法被验证到,如果能用asserttion则可以及时发现,并退出仿真,修改测试激励后,再次仿真。这相对于等到所有仿真结束后通过查看功能覆盖率报告, 明显提高效率。

网友(2020-10-30):
assert用于验证,cover用于覆盖率,assume用于形式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