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求助

楼主(2018-08-16):
你好,请教有关于MIPI的个问题:

我的工程是一个板子发送(CSI_TX)一个板子接收(CSI_RX),现在发现的问题是接到的数据不稳定(有些数据长包可以正确解析出来,有些数据长包无法正确解析。无法解析的数据长包错误的原因是由于时钟lane和数据lane相位发生变化,导致接收端无法正确解析)。有什么拯救之法file:///C:\Users\LIANGG~1\AppData\Local\Temp\G@YVKCPZR)X}3UKB(_VF`LW.gif?
因为按照我的理解,发送端发送的时钟和数据的相对相位应该是一致的啊!!!

网友:
你这个说的太模糊了,发送端是什么?是camera还是fpga模拟的csi_tx?
csi_tx和csi_rx之间通过方式连接的?bridge ic还是电阻网络匹配?

网友(2018-09-29):
看起来是板子timing不好,尝试降频看看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是,pcb需要数据线做等长,信号加shiel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