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时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8-08-16):
如果在DC时由于内部的环状结构产生一个计数时钟,应该如何约束,
ps;说是generate clk,它没有source clk,异步的话又不是外部直接引入,该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creat 一个时钟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ate的话不知道时钟周期,难道直接约束时钟周期可以?

网友:
create clock 肯定是要约束周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创建一个心事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在环状结构上通过非门,使的输出电平不断跳变,起到时钟的效果,然后接到计数器上,可以计数得出跑了多少圈这是一个电路结构产生的时钟,如何自行规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