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pectre中dft使用

楼主(2018-08-17):
输出语句dft(v("A2D_OSC_CLK_OUT" ?result “tran-tran”1.4s 1.5s 65536 "Rectangular" 1 1)一直显示有语法错误,求助大神

网友:
Spectre 好像没有DFT的功能。
DFT应该是属于ADE的calculator里的功能。

楼主:
确实实在calculator里面运行的,那这句有什么错误呢

网友:
應該是1.4,而不是1.4s吧?

网友:
dft(v("A2D_OSC_CLK_OUT" ?result “tran-tran”1.4s 1.5s 65536 "Rectangular" 1 1)

在1.4s前面是不是少了空格?

楼主:
1.4s没有问题,试过了1.4不对,没有空格是我在网站上输入的问题,抱歉啦~dft(v("A2D_OSC_CLK_OUT" ?result “tran-tran”) 1.4s 1.5s 65536 "Rectangular" 1 1)

网友:
试试
dft(v("A2D_OSC_CLK_OUT" ?result "tran-tran") 1.4s 1.5s 65536 "Rectangular" 1 "default" 1.0 )

Signal--v("A2D_OSC_CLK_OUT" ?result "tran-tran“)
From—1.4s
To—1.5s
Number of Samples—65536
Window Type--Rectangular
Smoothing Factor--1
Coherent Gain--(default)
Coherent gain factor—1.0

楼主:
应该是s的问题,重新试了一下就好了,感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