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transceiver的看过来,大神Hooman Darabi的一个课后问题

楼主(2018-08-17):
大神Hooman Darabi的Radio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ystems,第十章课后问题第一题讨论transmitter的DAC有效位数:

Assuming a 3G transmitter consists of a 2 GHz DAC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PA, find the DAC effective number of bits. The DAC must put out a power of 0
dBm, and the receive band noise must be better than −160 dBc/Hz. The 3G signal
has a PAPR of 3 dB.

假如有此DAC,它的有效位数应该多大?

网友:
渣校的就别看这些了,老老实实把模块做好

网友:
3G的signal bandwidth按 5MHz 算吧
用零中频结构的话,基带信号带宽2.5M,DAC的fs=2G,也就是说过采样的OSR=2000/(2*2.5)=400

现在SNR要求-160dBc/Hz,带内积分出来是-160+10*log(5M)=-93dBc,
考虑到3dB的PAPR,所以实际上要求full swing时的SNRmax= 96dB

带入公式SNRmax=6.03*B+1.76+10*log(OSR)

B=11.37,所以妥妥的,至少12bit DAC

楼主:
渣校的就别看这些了,老老实实把模块做好
引用 网友A:

   好好做模块没问题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系统架构上的问题空闲的时候也可以顺带着考虑考虑

楼主:
3G的signal bandwidth按 5MHz 算吧
用零中频结构的话,基带信号带宽2.5M,DAC的fs=2G,也就是说过采样的OS ...
引用 网友B:

   带内积分为什么这么算?基带就算5M吧,题目的意思是DAC直接怼PA上,不存在零中频这个概念了

网友:
那就把osr减半吧,400变200。结果减去0.5dB,那11bit就够了。。。。。

带内积分为什么这么算?基带就算5M吧,题目的意思是DAC直接怼PA上,不存在零中频这个概念了
引用 楼主:

网友:
膜拜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