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编译vivado仿真库出错

楼主(2018-08-17):
在vivado的tools→compile simulation libraries...后,开始编译仿真库,结束后在设置的路径查看报告.cxl.stat,发现secureip,vhdl=pass,verilog=fail。用modelsim仿真某些ip时出现编译不了的情况,请问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secureip,vhdl=pass,verilog=fail
verilog是失败的,对verilog生成的ip也仿真失败

网友:
应该是你modelsim和vivado的版本不匹配

网友:
请问怎么看modelsim跟vivado版本是否匹配?我遇到的问题是位宽不同的双口ram仿真波形会异常。

网友:
https://www.xilinx.com/support/d ... install-license.pdf

修改你vivado的版本,在pdf里找版本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