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下安装hspice2016請教license錯誤如何破

楼主(2018-08-19):
各位前輩,我在論壇找了很多和諧的方法,可能學習hspice並不深入,所以遇到無法加載LICENSE的問題,請教前輩如何破?十分感謝!

必有重謝!

錯誤報告

錯誤報告

楼主:
終端裏面提示error opening license file
我是按照論壇教程搞出來的呀

楼主:
installed under ubuntu, how do we generate the license file ?
Combine license.dat and synopsys.dat together, just like windows version ?

网友:
yes
Combine license.dat and synopsys.dat together, just like windows ver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

网友:
搞定了吗楼主?

楼主:
还没,直接搞了一个虚拟机

网友(2018-12-12):
http://bbs.eetop.cn/thread-765499-1-1.html 请参考这篇帖子的license产生,虽然是windows但是linux也适用,我折腾了一周才把linux'下hspice 2016证书搞定,scl使用11.9版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2020-03-18):
ALL HSPICE licenses have been expired.

网友:
you need to verify with sssverify

网友:
hspice ubuntu 下是否直接装就可以 ?  win10 下LINUX 好像ubuntu
  不是 RHEL

网友(2021-08-12):
英文都这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