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安装求助libddbase_sh.so:undefined symbol

楼主(2018-08-19):
各位大神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那就装一个啊。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系统,用ubuntu的话直接sudo apt-get install 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是缺少源的问题。源没有问题

网友:
把hotfix装上好像可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上了依然不行,哎,开始怀疑人生了。第一次这么有挫败感

网友(2018-10-23):
有办法解决吗?也遇到同样问题,头疼啊。

网友:
试试OA_HOME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解决,只能换个linux系统再试试了。跟系统有关系

网友(2019-05-26):
是calibre的问题,我是用calibre2017存在这个问题,换成calibre2018就解决了。

网友D:
我用Cadence的Voltus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建议你在工具的路径下找一个oa开头的文件夹, 然后在环境变量里加上一句    export  OA_HOME =  XXXXX,XXXX就是你那个oa文件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17):
大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难啊。。。

网友(2019-12-14):
引用 网友D:
我用Cadence的Voltus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建议你在工具的路径下找一个oa开头的文件夹, 然后在环境变量里加 ...

兄弟,能否告知具体你的OA文件夹在哪里??